关于航拍装置

楼主(2004-12-22):
电子市场有很多品牌,各种型号的无线影音传输装置卖,不知大家有什么使用经验。

网友:
5irc上有些航拍设备的介绍,可以看看. 不知你是需要专业无线影音传输装置还是业余的.如果是专业航拍设备,可以找毒霸天,他那里有不错的专业设备出售.

网友:
我用的是国产的影音传输设备,1000mw.2.4G.12V.直线传输距离1000--3000米.信号相当稳定.5IRC上有贴图.

[ Last edited by 5358050 on 2004-12-25 at 00:15 ]

网友:
5358050  在 2004-12-25 00:13 发表:

我用的是国产的影音传输设备,1000mw.2.4G.12V.直线传输距离1000--3000米.信号相当稳定.5IRC上有贴图.

这个用的是不错

网友:
1:这个装置是带摄像头的吗?
2:有没有安装在电动飞机上试验过?

5358050  在 2004-12-25 12:13 AM 发表:

我用的是国产的影音传输设备,1000mw.2.4G.12V.直线传输距离1000--3000米.信号相当稳定.5IRC上有贴图.

网友:
请问有带接收设备吗?

网友:
这款好用吗?

网友:
接收装置出来了那鸡载装置呢?

网友(2005-01-23):
以上视频传输设备抗干扰能力差,图象有飘移

网友:
我告诉大家一个使用微波系统的诀窍,发射机一定要稳压。

网友(2005-04-20):
安装到飞机座舱里面,就等于自己开飞机咯,哈哈~

网友(2005-05-21):
uucww  在 2005-1-11 08:08 PM 发表:

你的设备多少钱?

网友:
violit  在 2005-5-21 08:21 PM 发表:

请问一下2.4G无线影音传输能够同时传输数字控制信息???比如我要变焦什么的

no

网友:
毒霸天  在 2005-1-23 08:28 PM 发表:

我告诉大家一个使用微波系统的诀窍,发射机一定要稳压。

电池供电怎么稳压?

网友:
7809.7812可以否

网友(2005-08-15):
7809.7812不可以,这个属于低效率转换器件,而且只能由高压专为低压,不好配电池,最好的器件是DC\DC器件,转换效率国产的都在75%以上,进口的更高,可以升压工作,可以用4节7号电池升至9或12伏使用,既减轻重量,又可以使用通用电池,7809.7812效率低的很多,大部分都损失成为热量,空载电流你就受不了。

网友A:
这套什么价格?

网友B(2005-10-19):
要考虑工作电流,电池容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