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资料】钢锯的使用技能

楼主(2004-12-22):
钢锯的使用技能

    使用钢锯时,要求按划线开料。可是初学者往往不能控制钢锯的走向,甚至眼看离划线越来越远,却拿不出办法来。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钢锯齿不是排成一直线的,而是一左一右呈波浪弧线状(图1)。这样的弧线使钢锯锯进料中时,锯槽间隙不会太小,以致夹住锯条(图2),锯条在锯槽内还可以调整锯片方向,达到控制下锯方向的目的(图3)。当锯条使用时间较长时,这个弧线被磨损成接近一直线(图4)。锯出的锯槽十分狭窄,不仅容易夹锯,而且锯片在槽内的方向偏离划线也毫无办法(图5),只好更换新锯条。换了以后还不能从原锯槽下锯,要从另一个方向下锯。因原锯槽狭窄,新锯条很难放进槽内,勉强放进将损坏锯齿或折断锯条(图6)。

有时,使用新锯条也会发生偏离划线的现象。这是由于下锯时,向下用力太大,造成下锯太快失控,这只要边下锯边托住锯条,控制下锯速度,同时调整锯片方向,就可回到划线上来。
钢锯的锯齿要向前排列,手推时边推边向下用力,手拉时边拉边向上用力(图7)。第一锯要做到下锯轻,因这时料上有棱角,容易折断锯齿,必须锯掉棱角后才能用力(图8)。锯料的最后几锯也要轻,因料被突然锯掉后,钢锯将锯空,碰坏下方东西或使钢锯损坏。
    料要夹紧,在整个锯料过程中不能移动,否则将损坏锯条。如图9所示)当料锯断前,中间部分下移,锯槽夹紧,锯条上的锯齿很可能被夹断,锯条被紧紧地挤在锯槽内。这时如无条件夹紧的话,可调节支点,按图10的方法进行。这样锯槽会张开,钢锯可以继续锯料。

锯斜面是很困难的(图11),可以先在划线上按垂直于斜面的方向下锯(图12),侍锯进1mm后,再按划线方向下锯(图13)。当料的尺寸太大,要求锉去一部分时,为了减少时间,可先划线,后用钢锯按图14方法下锯,然后再用锉打光。
    为了延长锯条使用寿命,应该做到:推拉锯弓时,要走直线,拉长锯(即让锯条的五分之四部分锯料),用力均匀,上下用力的方向和锯片方向一致,时刻注意锯槽是否偏离划线,尽量避免锯槽弯转,造成锯齿波浪弧线磨损。
    锯条按锯齿数分成各种规格,用每25mm长度内的锯齿数来表示,有14、18、24和32齿等数种规格。

网友:
多练吧~~上学那阵儿最好纪录下50偏0。5~~~哈`~现在想想真变态~~

网友:
还行,挺实用的

网友:
实用贴子,顶上去。

网友:
好象技校的教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