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晶振频率检测器。

楼主(2004-12-22):
模型用的晶振标注频率和实际频率是不同滴,抽空做了个晶振频率检测器。
呵呵,这下骗不了我啦!

网友:
这种怎么做的???
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
用的是不是7032?

楼主:
kira基拉  在 2004-12-22 08:18 PM 发表:

这种怎么做的???
有什么原理吗?

原理很简单用两个单片机,一个做秒基准(固定晶体),中断另一单片机(晶体可换),计算定时器的值。换算成频率值,我用的单片机标称40兆,可超约50兆,再高就测不了了。

网友:
还真复杂 看来学电子 真不错

网友:
测晶振?有必要么?

网友:
厉害!这东东乜嘢价位,有必要吗?

网友:
onair  在 2004-12-22 10:44 PM 发表:

原理很简单用两个单片机,一个做秒基准(固定晶体),中断另一单片机(晶体可换),计算定时器的值。换算成频率值,我用的单片机标称40兆,可超约50兆,再高就测不了了。

加计数器分频,可以测更高频率。
另外,晶振有基频,3次偕波,5次,7次等工作方式。
发射机的电路决定晶体的工作方式。

onair能吧基频测出来啦。。

网友:
顺便问下,onair你的屏是点阵还是字符的?
是16x2 的吗? 贵不贵? 最近想买1块玩。

[ Last edited by icefire on 2004-12-23 at 14:50 ]

网友:
23.485860 x 3 + .455 = 70.91258
有些误差好像。

楼主:
icefire  在 2004-12-23 02:43 PM 发表:

顺便问下,onair你的屏是点阵还是字符的?
是16x2 的吗? 贵不贵? 最近想买1块玩。

20元

网友:
谢谢。周末去找。。

网友:
,如果是射频检测就更好了

网友:
用个频率计一测不就有了!那么复杂!

网友A:
不知有没有必要!

网友B:
买个频率计不就得了.带测晶振的200大洋.你做的成本也差不多200了吧

网友C(2005-04-28):
就两个字!!!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