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楼主(2004-12-22):
我是雷鸟三代的直机,因为接收烧了所以改了接收,
配备如下:
1.)FUTABA 4VF
2.)飞高6通接收
3.)飞达混控
4.)原配
陀螺仪
、
电机
和尾电机
问题如下:
全部线路按照标准接好后,通电,油门放置最小位,混控红灯闪4下后绿灯常亮,主翼和付翼反应正常。主电机和尾电机无反应,随便怎样推油门混控均保持绿灯常亮。
请帮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电机或混控被烧了

网友B:
你试试先将油门放最大的位置,再接接收机的电源,看看可不可以工作,要是正常了,那就是发射机的油门方向反了,调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C:
电调是不是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