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的!不用陀螺仪!国产50克小电直!录像

楼主(2004-12-22):
共轴双桨的飞行器有很多种,很多人都在网上看到的国外的这款无陀螺仪小电直,它现在也被国产化了(目前价格较高,先供出口,等降价后再内销)。飞行重量仅50克。大家看看为什么不要陀螺仪也能飞得这样子的稳?试飞录像:http://www.planemodel.com/zing/heli-50g.rm

网友:
不错不错.

[ Last edited by stupid on 2004-12-22 at 22:17 ]

网友:
靠,中国人的仿造能力是一流的.

网友:
能控制几个通道啊

网友:
没看到别的动作
好像也没锁尾

网友:
是啊怎么跟自由飞似的

楼主:
三通道比例控制,哪3个通道?1、正转电机速度控制,2、反转电机速度控制,3、尾电机升降控制,悬停是靠两个正反转电机共轴桨自动平衡,不是相互反桨就能自动平衡哟!是靠大桨的特殊的中部链接悬挂结构,能使转动的大桨所产生的机械陀螺效应,来自动地稳定悬停,推动遥控器的速度杆,两个电机的在电子混控器作用下同时按不同方向转动。虽然转速不可能是一样的,会使该飞行器尾巴在打转(自转),但是不影响悬停的稳定性,(如果这里也用一个陀螺仪来锁尾当然也是可以的),不管它锁尾不锁尾,稳定地起飞毫无问题!其它小电直还做不到!飞行器升空后你再控制右手的副翼杆或者微调来调到中点,可以使尾部基本保持不动。也就是说,右手控制的是两个主桨的转速,看起来是不能控制飞行方向的,
    别急,当你通过右手控制,将机体(机头机尾)空中定位后,左手的升降控制杆就能起到飞行方向的作用了,该飞行器的尾部有一个小马达连接一个水平放置的小螺旋桨,升降杆向前推,尾桨正转向下吹风,机尾就向上抬起来,机器就会向机头方向飞行了,反之就会向后退飞行。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没有陀螺?真难想象!悬停的时候应该比较困难吧。

网友:
稳定悬停。操控性一般。

网友:
太猛了,好象手工做的一样~~~~~~~~~~~真帅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2-24 at 14:22 ]

网友:
这东西广州玩具店老板要我280元,机机本身工艺象玩具,但遥控的做工却出奇的好,标准四通摇杆,手感比我的振华还好,只是塑料的质地不怎样。

网友:
呵呵~厉害的手工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