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joy+音频线的校准

楼主(2004-12-22):
我用的JR老设备, 编码块ne5044.装好ppjoy接上音频线之后,从控制面板进入游戏手柄属性进行校正,发现中点无法标定,比如说打左舵到底,光标会相应移动到接近左边界;但打右舵时光标会先右移一小段然后突然跳到左边界,接着继续右移一段。
另外校准时的“查找中心点”步骤提示有“将手柄放在中间,然后按控制器上的按钮。”这个“控制器上的按钮”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一样的问题,期待解决中

网友:
请问XTR能用ppjoy吗??

网友:
呵呵,luoom朋友用的是98吧,在PPJOY的设置程序里改一下,把按钮数设置为0就不用再按“控制器上的按钮”了。不过校准时光标乱跳的问题我也遇到了,目前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 Last edited by gaoxin on 2004-12-29 at 22:55 ]

网友:
XTR 不可以!

楼主:
gaoxin  在 2004-12-29 10:40 PM 发表:

呵呵,luoom朋友用的是98吧,在PPJOY的设置程序里改一下,把按钮数设置为0就不用再按“控制器上的按钮”了。不过校准时光标乱跳的问题我也遇到了,目前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 Last edited by gaoxin on 2004-12 ...

我用的2000,而且按钮数也设为0了,仍然不行

网友:
由于系统的游戏杆校准工具本来是针对带按钮的游戏杆的,所以这一步提示按按钮,但实际上用鼠标点“下一步”也是一样效果的。

网友:
如果是Win2000的话不存在按钮的问题,但音频线连接PPJOY不能正常校准,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是什么问题,我昨天试过FMS在WIN2000下用音频线连接没有任何问题,估计是PPJOY软件上的问题了。所以我现在还只能用FMS的PIC接口和PPJOY来玩G2。

楼主:
gaoxin  在 2004-12-30 05:19 PM 发表:

如果是Win2000的话不存在按钮的问题,但音频线连接PPJOY不能正常校准,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是什么问题,我昨天试过FMS在WIN2000下用音频线连接没有任何问题,估计是PPJOY软件上的问题了。所以我现在还只能用FMS的P ...

我玩FMS也没问题.高兄,你的pic串口线有货可卖吗?报个价吧

网友:
音频线不行的话用并口线也可以的,也不算难做。(FMS的文档里面有)

网友(2005-02-09):
音频线有同样的问题,希望有人出来解答

网友:
luoom ,看看我这贴 翼龙II运动型发射机,玩不了模拟器? 是不是跟你的症状一样?
我问了 艾特 的人,他们说这种发射机跟jr的兼容
请问其他各位是否都是jr的发射机?

网友:
我用FF6音频玩G2也是

网友:
不知道成功用音频线玩G2的朋友线材都是怎样的,自己添加接口的在内部又是怎么解决屏蔽的问题

网友:
我晕了,音频线和并口哈什么的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为的就是要把ppm信号输入到电脑里
然后ppjoy的作用就是把通过winmm.dll这个动态连接库里面函数的调用,我估计里面应该是hook或者是timer什么的转化为虚拟控制设备的输入,实际上应该就是directx函数的调用。
关于为什么有干扰,或者是没输出型号什么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如果干扰过大的话,用并口+三极管应该会有很不错的效果的,大家试下

网友:
我也晕了,版大连发三篇。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平的问题?futaba的可能跟JR的不一样,一个是正电平,一个是负电平?希望用音频线成功的人把设备说一下

网友(2005-03-13):
我也用FF6玩G2,同样存在手柄到头自动跳回的问题,怎样解决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