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为什么会被烧

楼主(2004-12-23):
几个原因:

1.电路板短路,引起短路的原因可能是振动、撞击、异物进入、质量问题等。

2.使用了不合适的电池,如电压超过额定范围。像JABO、雷鸟、ESKY的工作电压最好不要超过12V。

3.使用了不合适的动力搭配,如使用了高功率的马达、使用了不合适的减速比(如多T数的齿轮)等,这会使工作电流增大,超过电路板的额定负载。

4.摔机后的应急处理不当,如摔机后,大桨碰到地面,若此时油门没有关闭,则会达到等同于“短路”的效果,电路板立即烧毁,或尾马达立即烧毁。

5.电池极性接反。

我只想到了这些原因,还有哪些原因,欢迎大家补充!

[ Last edited by vidct on 2004-12-23 at 13:22 ]

网友:
第一个过来支持你!

楼主:
谢谢啊!但别光口头支持呀,还是请多写点什么吧,把自己的看法观点多讲讲。

网友:
vidct  在 2004-12-23 10:25 AM 发表:

谢谢啊!但别光口头支持呀,还是请多写点什么吧,把自己的看法观点多讲讲。

是的,我也很想这样,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新人们一些提醒以避免犯不必要的错误!

刚才用了很长时间写的帖子,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问题,可是思来想去,又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才麻烦你删那个帖子的,呵呵,谢谢你发这个帖子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把烧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样才玩得快乐啊

网友:
我的才亏呢,我有次想看看电池有没有电就直接接了线接到主马达上试,忘记把马达接到电调的线拔下了,结果就冒烟了才发现。

楼主:
77777777的提示让我想到了第5条:电池极性接反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买的第一个是飞达。当是用的是振华的,没有倒顺开关。我居然把舵机的线给乱换了以为可以反过来,结果混控和舵机都毁了(混控皮都化了,不过居然接收好好的)。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摔机后没有立即收油门造成符合过大而烧的,这种情况居多,还有就是电池插头不匹配造成的电池接反了而烧的,正常情况下使用不会烧混控的,只会烧电机。。。。

网友:
欢迎大家都来发帖说出自己曾经的经历!

你们的经历就是新手们最大的财富,这就像节约成本就是增加收入一样,你们的经验会让像我这样的新手少犯不必要的错误、避免出现更大的损失!

极性接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解决起来很简单,一是使用插拨件,接反了就插不上,二是增加一个二极管,几分钱就能让你避免可能几百上千的损失!

可是话又说回来,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有时却没有人去做,让使用者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深深的无奈......

网友:
版主,如果在JABO舵机接口通反向低电流是不是不会烧线路板?我做了个平衡的传感器,所以想问问直接并到舵机接口控制舵机,同时会给线路板的舵机接口通一定的反向电流是否对线路板有影响?

网友:
njhn  在 2004-12-24 05:37 PM 发表:

版主,如果在JABO舵机接口通反向低电流是不是不会烧线路板?我做了个平衡的传感器,所以想问问直接并到舵机接口控制舵机,同时会给线路板的舵机接口通一定的反向电流是否对线路板有影响?

三思!真害怕又看见一溜烟~~~~~~

楼主:
接收机上的舵机接口是三根针,中间那根是通正电的,另外两根针,其中一根是信号线,另一根是电源负极。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错把正当成了负,那就可能会出问题。如果把正电接到信号线上,也可能会出问题。如果把负电错接到了信号线上,一般问题不大,及时断开就不会有事。另外,在一组通道上是可以并联多个舵机的。

另外,舵机的正反转并不是靠改变输入的电源极性实现的。

网友:
哇,那我还得改电路啊,我还以为正反是通过改变及性实现的呢!!还好问了一下,要不然烧了就陪了~~~~多谢斑竹指点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4-12-25 at 17:46 ]

网友(2005-02-10):
呵呵,等自己的第一架飞机!

网友:
摔机没有收油门是最大的原因。我刚刚弄坏一个尾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