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

楼主(2004-12-23):
3810非要用微调来熄火吗?可以设到别的通道吗!谢谢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自己看说明书吧!!!8通往上的都可以用开关灭车!

网友B:
有熄火降落开关,可以用来落地熄火用。也就是说明书中的油门锁定,改为ACT即可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