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4-12-23):
本人原来有套翼龙,已经飞地差不多了,想用翼龙里面的设备做架小电动飞机专门在家里练习吊机,还是用380的电机50安的电调和两个舵机只控制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电池不准备安在飞机上,。电池就放在地上用电线连接飞机。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可以可以练习吗?

网友:
可以,就是要注意长导线导致的电池的压降。

网友:
这也被你想到?这么长的线很重的,不过应该勉强可行

网友:
雨天  在 2004-12-23 03:29 PM 发表:

本人原来有套翼龙,已经飞地差不多了,想用翼龙里面的设备做架小电动飞机专门在家里练习吊机,还是用380的电机50安的电调和两个舵机只控制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电池不准备安在 ...

网友:
吊机??无副翼??把飞机绑到天棚上应该能吊,否则。。。。。。。。。

网友:
要是能这样就好了
把过程也说出来啊
我也是只有翼龙设备啊
加油啊

网友:
电池的引线太长了,大部分的能量损耗在连接的电线上,不太现实。

网友:
怎么遥控?你不会跟着飞机一起转吧?

网友:
电池引线不是问题,共轴双桨的小神蜓就有线控版的。

问题是,只用两个舵机控制尾翼是绝对不行的,如楼上所说,会转啊转啊转……

另外,干脆也别用电池了,整一个12V/20A的开关电源算了。

网友:
对啊!干脆整个电源!我咋没想到呢?好办法!!!

楼主:
同意12楼的说法。直接用开关电源,线的长度可以自己控制,也不会怕飞得没有电,电源就放在飞机下面,飞机和电源之间的连线也不会太长。如果用两个舵机估计是控制不了飞机吊起来的,因为飞机会转动,得加个副翼的舵机,这样以来不管是悬停还是扭力滚都可以在客厅里练习,不过这样以来翼龙的设备就没有用了,还是要四通道的设备才行。说白了就是3D机电源不装在飞机上,

网友:
别费劲了,就算有足够的拉力,没副翼怎么吊?人跟着飞机看谁转的快???

楼主:
加副翼呀,!!!!!!!飞机不转怎么能叫扭力滚呢???

网友:
扭力滚免了,加副翼
前面一大号工业电风扇吹。。。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2-23 23:14 发表:

电池引线不是问题,共轴双桨的小神蜓就有线控版的。

问题是,只用两个舵机控制尾翼是绝对不行的,如楼上所说,会转啊转啊转……

另外,干脆也别用电池了,整一个12V/20A的开关电源算了。

12V/20A的开关电源?
不错不错,可以卖多几架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