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 50和V2 50SE 的区别,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4-12-23):
50级的直机有哪几款(不要国产的),价格大概在3000左右.
哪一款金属件多.配件好找....谢谢.....

[ Last edited by 温州模王 on 2004-12-23 at 22:21 ]

网友:
你不要国产的
目前国内飞的多的就是
V2和SCEADU EVO了
配件充足

V2 50 2500左右
V2 50SE 3200左右
EVO 50 2800左右

网友:
V2 50和V2 50SE 的区别
se有部分地方升级了

楼主:
cmyj  在 2004-12-23 20:18 发表:

SCEADU EVO50好象不用2800哦,

这一款比V2 50SE金属件多..是不是啊,,,,奄喜欢金属件........价格多少呢......

网友:
觉得SE升级的地方不多!金属中联是最主要的升级,还有雷虎的剪型臂金属中座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基本型的EVO是没有金属件的
你说的是EVO OP板的
哪个价格就贵了
要6000左右呢

网友:
温州的,你知道温州那里有买雷虎30V2的啊啊???????

楼主:
我叫猪爷  在 2004-12-23 22:44 发表:

温州的,你知道温州那里有买雷虎30V2的啊啊???????

温州还没有直机模型店呢..以前有.关门大吉了.

网友:
温州模王  在 2004-12-23 23:30 发表:

温州还没有直机模型店呢..以前有.关门大吉了.

把生产打火机的厂家都关掉,生产直升机零部件就好了~

网友:
V2  50好象现在没那么贵了吧!!!!?应该2300元左右,这样算算,还是雷虎的性价比高。
我们石家庄有卖的。

网友(2005-01-22):
V2 50 是普通的;se和他的区别不大,只不过有部分塑料件升级了,机头罩的贴纸不一样。没必要买SE

网友:
模型至尊  在 2005-1-22 10:22 PM 发表:

V2 50 是普通的;se和他的区别不大,只不过有部分塑料件升级了,机头罩的贴纸不一样。没必要买SE

如果按照升级件的价钱算,SE版本还是蛮值的!!!

网友:
lambozghini  在 2005-1-23 05:08 发表:

如果按照升级件的价钱算,SE版本还是蛮值的!!!

嗯几样金属升级件就要上千

网友:
现在Se 的价格是多少米?

网友:
套机在7000左右

网友:
请问消息灵通的朋友  现在在哪里可以以相对低的价格购买到HIROBO shuttle SCEADU  EVO  HPM?多谢

网友:
realcool  在 2005-1-23 11:07 AM 发表:

套机在7000左右

谢谢!那样的话SE还是合算的!!!

网友:
lambozghini  在 2005-1-23 05:08 AM 发表:

如果按照升级件的价钱算,SE版本还是蛮值的!!!

SE有部分升级件没用,还有好多没升!

网友:
realcool  在 2005-1-23 08:59 AM 发表:

嗯几样金属升级件就要上千

我全升级大概花了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