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不理我我就买一斤面条上吊了!!

楼主(2004-12-23):
我的雷鸟小电直尾桨电机烧掉了,换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机之后出现两种情况:
1。尾桨不转
2。尾桨转,但是对飞机起不到任何稳定方向的作用

初玩直升机,高手请指教!!!
下周要表演,修不好我就要撞豆腐了!!

网友:
初玩直机就要表演了!强!!!不过要是尾桨经常时转时不转的话多数是电接触有问题,或者测一下混控的电流吧。

楼主:
gd163  在 2004-12-24 12:28 AM 发表:

初玩直机就要表演了!强!!!不过要是尾桨经常时转时不转的话多数是电接触有问题,或者测一下混控的电流吧。

我有什么办法……谁叫我刚买电直就让人家给看见了呢……

电机两根线对换过了,可是没用啊
还是不转……

网友:
那是尾电机电流不对,建议接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