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模型飞机自动驾驶系统

楼主(2004-12-23):
红外线平衡控制器FMA DIRECT CO-PILOT AUTOMATIC PILOT SYSTEM

EAGLE-1000高度控制器

Autopilot PDC 10 GPS Servo Driver导航控制器

小型手持GPS 如MARMIN 的E-TREX

用红外线平衡仪控制姿态,EAGLE-1000高度控制器控制高度,小型手持GPS 如MARMIN 的E-TREX进行编程导航,输出信号给Autopilot PDC 10 GPS Servo Driver导航控制器来控制航向。这基本上是最简单的模型自动驾驶系统了,花费应该不到1万块。

网友:
那有卖的想详细了解。

网友:
不服不行:)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照相机定时自拍器

网友:
黄蜂  在 2005-1-6 11:15 发表:

还有更简单的:照相机定时自拍器

这个倒是不错,但是用哪款相机呢?

网友:
航空模型2005第一期关于梅纳德 希尔利用航模飞机成功飞越大西洋的文章不知大家看过没有,特感兴趣。利用上面的设备破他的记录。不知上面的设备要多少米?

网友(2005-03-03):
hamcq  在 2005-1-19 11:02 AM 发表:

航空模型2005第一期关于梅纳德 希尔利用航模飞机成功飞越大西洋的文章不知大家看过没有,特感兴趣。利用上面的设备破他的记录。不知上面的设备要多少米?

http://www.popscichina.com/2004_01/n1.htm

网友:
模拟飞机与自动驾驶仪所构成的系统称为自动驾驶系统,模拟飞机是被控对象,自动驾驶仪是控制器。从控制论的观点来看,这个控制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闭环负反馈系统。自动驾驶仪可以控制模拟飞机自动实现定高度、定航向、定姿态飞行,即:实现模拟飞机在固定的高度上飞行,以固定的航向飞行,以固定的俯仰角进行俯冲或爬升,以固定的倾斜角进行左盘旋或右盘旋飞行,完成各种机动飞行时飞机姿态角的稳定任务。以使模拟飞机的飞行能平稳圆滑。操纵手只要及时准确地操纵按键或开关,发出指令,自动驾驶仪即能自动完成对飞机姿态的控制。

网友:
有了这东西玩起来就不爽啦!!!!!!!!!呵 呵 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