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X可以使用FUTUBA 4VF四通的吗?

楼主(2004-12-24):
亚托450X可以使用FUTUBA 4VF四通的吗?

网友:
能飞起来,不过还是建议6通以上,别浪费了450这台好机器

网友:
可以飞,但飞不了3D。

网友A:
4VF只有4个通道,差推桨距的通道,如何使用?

变距电直至少都需要5个通道才行。

楼主:
奥,我知道了!
四个通道:左右;前后;航向;油门。共四个。
五个通道是再加一个推桨距的通道。
对吧?多谢了。

网友:
vidct  在 2004-12-24 11:08 PM 发表:

4VF只有4个通道,差推桨距的通道,如何使用?

变距电直至少都需要5个通道才行。

呵呵,不就和4VF飞飞霸一样吗!

网友(2011-12-20):
引用 网友A:
4VF只有4个通道,差推桨距的通道,如何使用?

变距电直至少都需要5个通道才行。

450X 是HDE直升機,螺距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又是7年的僵尸坟

网友:
7楼挖坟王,挖了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