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这款遥控啊,,,,

楼主(2004-12-24):
这个型号有几款啊,,晕死..
怎么你们的MAX 66II和我的MAX 66II都不一样啊,,,,这款说明书哪里有下载..谢谢

[ Last edited by 温州模王 on 2004-12-24 at 23:02 ]

网友:
好像不是A.D.T版本!机械微调的吧?

网友:
是机械微调的~~我不明白这跟炸机有什么联系??

楼主:
jr3810  在 2004-12-24 21:13 发表:

是机械微调的~~我不明白这跟炸机有什么联系??

顺便把炸机的图片发上去了....

网友:
据我所知有3款:max66 max66II max66ADT

网友:
六通以下的建议不要用JR!切记!

网友:
霹雳  在 2004-12-25 19:49 发表:

六通以下的建议不要用JR!切记!

还好有个Sw RD6000可以选择,否则就被futaba低端垄断了

网友:
霹雳  在 2004-12-25 19:49 发表:

六通以下的建议不要用JR!切记!

为什么呢?JR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
霹雳  在 2004-12-25 07:49 PM 发表:

六通以下的建议不要用JR!切记!

为什么?解释一下。

网友:
和我的642很像!可能是642的后续版!

网友:
霹雳  在 2004-12-25 07:49 PM 发表:

六通以下的建议不要用JR!切记!

给个理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