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uper ff9飞亚拓!

楼主(2004-12-24):
super版的ff9比一般的ff9增加了什么功能?做工是否好了点??
是否有倒飞键?
听人说super版的ff9不稳定????

网友:
FF9 SUPER版的主要变化是
把高频头改成T9Z一样的可以变频的
飞机的记忆数量由原来的8架增加到了12架
幽门和螺距曲线可以通过面板旋扭进行设定
陀螺仪增加了多感度调整
外观上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发射机上的绿灯改成蓝色的了

所有的遥控器都没有倒飞这个键的
只有倒飞设定
也就是飞行模式的设定
不知道你说的倒飞键是否就是模式开关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4-12-24 at 19:02 ]

网友:
上面两位兄弟的名字。。。。呵呵。

楼主:
谢谢我的兄弟hyf_lj

听说super版的ff9不稳定,不知是否属实????
值得买吗???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4-12-25 at 02:28 ]

网友:
hyf  在 2004-12-25 02:09 AM 发表:

谢谢我的兄弟hyf_lj

听说super版的ff9不稳定,不知是否属实????
值得买吗???

还没出一阵子就听说了,不会的吧.呵呵.

楼主:
有人说,是新产品,所以不成熟!!所以不稳定!(卖ff9,却没有s-ff9的人说的)
但我觉得,T9Z都很成熟了,不可能s-ff9有什么问题,只是在ff9上加点T9Z的功能而已.不应该存在技术问题

楼主:
看来没有多少人了解!的确是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