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 虎1的低速度太快,有简单的办法吗

楼主(2004-12-24):
刚买了虎1,速度似乎有快慢2档,但差别不大.起动,转弯的速度实在太快.控制困难,可玩性也就差了.并却象真性也差啦.今天拆了它,听主动轮的空转声,是有快慢之分.请教各位,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把那慢档的速度减下来.

网友A:
换 比例遥控, 大改装!
参见 “军校学员”的 计划

网友B:
看看我以前换装比例遥控的帖子。

网友C:
改装要渗重啊

网友B:
改装的关键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双向电子调速器和一个V尾混控器。
不过即使装了上述比例遥控系统,转弯速度太快的问题可能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将转向的遥控信号的幅度减小到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小。如果你有能力更改原来控制系统的左右转向信号的幅度,也许也可以改进转弯速度太快的问题。
我现在经过改装可以很逼真的做出一般真坦克可以做出的动作了。

网友D:
扔了吧。自己做一个大的。

楼主:
请教shouldbe,着么找到你的那个帖子.改动信号幅度很难吗?非常感谢.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1

网友E:
可以从发射机一侧控制信号的量程。

楼主:
请教如何改变控制信号的量程.是否是更改一些集成块旁边的一些的电阻,电容? 最终起到降低输入马达的电压来降低马达的转速? 附
5iMX.com 文件上传系统
成功地上传了3 个文件,将其直接拷贝到论坛里即可!
[<<返回] [关闭窗口]
版权所有 © 2001-2004
www.5imx.com
上发射机的照片.

楼主:
从控制杆的触点可看到前进速度有两档.

网友D:
电压低了。扭力也就小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老遥控器早就让我给扔到一边去了。我现在已经改用T4VF了。原来的控制板也扔到了一边,所以没有办法再试验了。
不过有一位老兄说的改变电阻值可以改变行程,这应该是有道理的。建议你沿着前进、后退的两档的电路查。看看这两档对应的电路有何不同。如果是连接到两个不同的电阻,那么就先查看一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然后试着在其中一挡上并联一个阻值为2-5倍的电阻,看看速度是否有变化。换换阻值,看看速度变化的情况。最终找出规律即可知道该如何改了。
转弯的调整应该类似。你如果能找到转弯档的速度变化规律,那你可真是造福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