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馬達電調

楼主(2004-12-24):
請問 540馬達要用多大的電調阿
我手上有一個 SKYGEING 45AB的夠用嗎

网友:
达到40A可以使用

楼主:
謝謝你
SKYGEING 45的那個沒問題吧
店家跟我說不夠

网友:
asin58  在 2004-12-24 10:51 PM 发表:

謝謝你
SKYGEING 45的那個沒問題吧
店家跟我說不夠

这个电调我不知道

网友:
1:关键是你用的电池组的性能? 不是随便什么电池能放出45A电流的,只有高性能的电池才有这个能力.
2:一般540滑翔机(1200克以内),直驱的情况下,30A电流 9.6V就可以了.所以你的电调在满足上面条件情况下是够了.
3:飞机的飞行电流由电池组 马达 飞机特性决定,没有确定马达和飞机调整,不好确定电调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