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240和401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4-12-24):
用在油直上,那个好一点,价格是多少

网友:
一个700多,一个1400多(包驼鸡)...401>240.当然401好啦.

网友:
401用的人多稳定有问题还能大家一起研究..
赞一个401!

网友:
realcool  在 2004-12-25 02:57 PM 发表:

401用的人多稳定有问题还能大家一起研究..
赞一个401!

分一下嘛,不然看得一头雾水。
401用的人多,稳定,有问题还能大家一起研究..
赞一个401!

网友:
240应该用在电直上,油直至少得用401,甚至502.

网友:
240为单感度锁尾陀螺!401为双感度。

网友:
hbhero  在 2004-12-25 17:27 发表:

分一下嘛,不然看得一头雾水。
401用的人多,稳定,有问题还能大家一起研究..
赞一个401!

嗯下次一定注意!

401网上可查资料很多,30 60上都可以使用升级空间大!

楼主:
好就用401了

楼主:
模头  在 2004-12-25 06:32 PM 发表:

240为单感度锁尾陀螺!401为双感度。

401是双感度吗,那么都控制那个舵面?

网友:
ss  在 2004-12-26 19:51 发表:

401是双感度吗,那么都控制那个舵面?

狂晕!兄弟,你还是好好看看GY401的说明书吧!

网友:
不清楚..但奄知道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