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一问,关于机身上那个红键

楼主(2004-12-25):
翼龙是新买的4通那种,没有买遥控用自己的4VF和R136F,第一天买回来时按上电后,都很正常,但今天不怎么的我的开到一半邮门电机就自己动会停的,但来开1/3就停了,到现在是不按住那键电机都不会转,但我按着那个键的话就可以开到最大,我想是不是那个键坏了?????????????????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楼主:
呆宝  在 2004-12-25 04:19 PM 发表:

电池没有电了!

有无可能是那个键坏了???

网友:
那是软启动开关,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电调出了毛病。找到毛病告诉兄弟们一声。

网友:
我也覺得式電池沒電了

网友:
我觉得不如做成纯开关好些.按一下开电,再按一下断电,这样就不用老把电池拔开.

网友:
如果问题还存在地话就自己改开关吧

网友:
九成是电池没电

楼主:
对,发现是电池没电了,但也有问题想问:1.能不能不用那个开关直接连起来,因为我发现,到了它自己关邮门的时候如果按住那个键,把邮门推到最大,动力还是很强的,再飞一会因为没有问题.

2.能不能11.1V的里电来飞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我的没电就是这样,开的油门大一点就关机了

楼主:
gyro  在 2004-12-25 07:47 PM 发表:

电池没电了,我的没电就是这样,开的油门大一点就关机了

但这时如果你按住那个键再把油门推到最大,那时动力那是很强的

楼主:
还有就是原配的电,刚充完后在地面全速开了2分钟后电池很热,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还有就是我发现那个电调真正能控制的可能只有差不多1/3的油门

还有能用11.1的里电来飞翼龙吗???

全速时的电流是多少???

[ Last edited by lym0610 on 2004-12-25 at 20:15 ]

网友:
里电的电流不够

网友:
lym0610  在 2004-12-25 07:52 PM 发表:

但这时如果你按住那个键再把油门推到最大,那时动力那是很强的

设备电也是由这只电池提供的,要是按你说的等动力电机不转了,那设备也没有电了,你怎么飞回来????

楼主:
还有就是原配的电,刚充完后在地面全速开了2分钟后电池很热,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还有就是我发现那个电调真正能控制的可能只有差不多1/3的油门

还有能用11.1的里电来飞翼龙吗???

全速时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呆宝  在 2004-12-25 08:55 PM 发表:

设备电也是由这只电池提供的,要是按你说的等动力电机不转了,那设备也没有电了,你怎么飞回来????

但我发现这个键的功能和别的低电压保护不同,低电压保护是停了后,只要你油门回到最低那就能继续飞一会,如果你翼龙这样一停就停那也飞不回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