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ABO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12-25):
电机速度不变情况下,尾部有一点偏移是正常现象吗?

1、我的JABO刚换了尾电机,发现在地面就算主电机速度保持不变,尾部仍有一定的偏移(很小),这是正常现象吗?

2、另外,当我瞬间加大主翼速度起飞时,尾部的偏移量加大,是电机的反应延迟问题吗?

3、我在机上找到两个好象微调的东西(估计是电调和陀螺仪的),但是按说明书上,我的机应该是那种几个元件一体化的(因为我看到全都在一块电路板上),没有任何可调元件。 我的机应该是哪种?我应该作些调整吗?

4、我飞的是JABO 2代的普及版,换什么电池能飞久一点?有人用过7.4v 1600mah 的锂电吗?以下这种商城介绍的电池又可以用吗(因为原装的电池只有8.4v 700mah,我怕会把电机烧了)?

货号:AKE091950C2P
品名:聚合物锂电池幻影版(Phantom X)
电压:11.1V
容量:1950mAh (21.65Wh)
重量:123g (Approx)

请回答,谢!

[ Last edited by fatfeng on 2004-12-25 at 18:55 ]

网友:
你们都已经飞了,羡慕.....

楼主:
版主,我忘了说明,加大油门尾翼偏移加大只是瞬间的,就是飞机的尾突然转动了一下,那一下以后尾部还是基本稳定的,不会一加大油门就一直转。

这样是不是尾电机的反应太慢了,来不及反应我突然加油产生的扭力?

网友:
你检查一下尾巴的桨有两个突出的小棍壮东西,是插到齿轮的控里的,你看看是不是由于碰撞使得插的比较松,当飞机加大油门时尾也提高转速,也许是突然提高转速引起空转导致突然摆尾,我曾经遇到的是这个问题,不知道跟你的一样不一样~~~~~提供参考

楼主:
njhn  在 2004-12-26 12:38 AM 发表:

你检查一下尾巴的桨有两个突出的小棍壮东西,是插到齿轮的控里的,你看看是不是由于碰撞使得插的比较松,当飞机加大油门时尾也提高转速,也许是突然提高转速引起空转导致突然摆尾,我曾经遇到的是这个问题,不知道 ...

多谢提醒,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