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T-REX450X 的主轴(中空)的内径和外径是多少?长度是多少?

楼主(2004-12-25):
请问亚拓T-REX450X 的主轴(中空)的内径和外径是多少?长度是多少?它的十字倾斜盘和主轴之间结合紧密吗?有没有空隙?

多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rcstar  在 2004-12-25 20:04 发表:

请问亚拓T-REX450X 的主轴(中空)的内径和外径是多少?长度是多少?它的十字倾斜盘和主轴之间结合紧密吗?有没有空隙?
多谢了!

鋼質的中空主軸外徑是 4.92mm , 舊的實心主軸外徑是 4.8mm.
十字盤內徑是 5.15mm , 算緊密的了.

楼主:
内径是多少?

网友:
rcstar  在 2005-1-1 17:11 发表:

内径是多少?

大哥, 內徑很難量耶, 若您要自己作主軸, 您量內徑也沒有用才是.

楼主:
那长度是多少啊???多谢了!

网友:
rcstar  在 2005-1-12 08:28 PM 发表:

那长度是多少啊???多谢了!

长度是11.615mm
外徑是5mm
內徑是3mm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2 at 20:52 ]

网友:
不用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