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T-REX450X 的是如何实现变总距的?有细节图吗?

楼主(2004-12-25):
请问亚拓T-REX450X 的是如何实现变总距的?有细节图吗?
多谢了!

网友A:
论坛上应该有不少吧。。。找一下。。

网友B: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2

网友C:
就是靠十字罗盘的整体上下活动实现变总距的。

网友D:
跟油直的传动架构一样的!!

楼主:
上图中应该可以看出它是如何实现变距的吧?请高高手指点!
图中1、2舵机各是什么舵机啊?其他的舵机在哪里啊?
请高高手画图指点,小第不胜感谢!!!

网友E:
1是推桨距的
2是推前后的
在桨距攻角臂上的是控制副翼的
他的结构基本就类似与雷虎的V2
你有玩过油直的一看就都明白了哦

楼主:
多谢了!还有另一侧的照片吗??

网友C:
看看这里,能看到3个舵机的安装位置,还有一个在尾管上。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702

楼主:
谢谢了!有些明白了!
[ Last edited by rcstar on 2004-12-27 at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