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如何选择内转子无刷?

楼主(2004-12-25):
一般选择多少kv值的,配什么尺寸的桨?那位有具体点的数据用来参考?

网友:
我也来学习,帮你顶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也来帮你顶

楼主:
继续这个话题阿,搞清楚问题玩起来才更带劲,大家帮顶啊,老大们出来说话阿!

网友:
内转子无刷直驱最好用KV值小点的电机,这样可以带相对较大的桨,即有速度又有拉力。如果用KV值较高的电机直驱,桨需要相对小点,这样速度快但拉力会小点,如果高KV值用大桨,效率会很低,电流也很大。具体搭配还是要通过测试了。

网友:
先确定你要用的桨,再通过飞机重量估计下需要的转速,在通过下面公式算下(我自己一直以这个方法)

(所需转速 * 2) / 使用电压 = 你所需KV值(这个KV是大概的,根据这个数值选择接近的马达就行)

算法是我自己想的,还算好用,呵呵~~这东西不是那么精确的。因为桨、电池、其他原因多会造成数值的偏差,所以不用要求十分精确的数值,无刷这东西很有趣的,多玩就明白了~~嘿嘿

还有问下,你要直驱动力是飞一般飞机还是飞3D啊,如果是飞3D还是选择外转子吧。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12-28 08:39 发表:

先确定你要用的桨,再通过飞机重量估计下需要的转速,在通过下面公式算下(我自己一直以这个方法)

(所需转速 * 2) / 使用电压 = 你所需KV值(这个KV是大概的,根据这个数值选择接近的马达就行)

算法是我 ...

脑筋还是在飞翼上面,看了这个受点刺激,可以很暴力的飞啊,我觉得比3d过瘾。不过我还是个初鸟[又是文科出身],很多问题都得问清楚一点,自己是搞不来的。
地址在这里
估计里面的华迈无刷就是A28-15-6,不过他们用的浆是5*5的,是不是为了求速度?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4-12-29 at 01:02 ]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29 12:58 AM 发表:

脑筋还是在飞翼上面,看了这个受点刺激,可以很暴力的飞啊,我觉得比3d过瘾。不过我还是个初鸟[又是文科出身],很多问题都得问清楚一点,自己是搞不来的。
[url=http://www.combatwings.com/catalog/video_elect ...

2025属于300级马达,2815是400级马达,你的飞翼定位在多重的呢?如果是400克或以下,我觉得2025就足够了,以后配上减速也可以飞3D的.2815用在400克以上的飞机比较合理点.

至于马达KV值建议选择3000左右的吧,直驱和过减速都比较好搭配.

网友:
KV高低在同一型号电机上决定了线圈的粗线,可能通过电流的大小,也就决定最大功率的不同。如果不用电直的话,KV4000左右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mosquito  在 2004-12-30 19:28 发表:

KV高低在同一型号电机上决定了线圈的粗线,可能通过电流的大小,也就决定最大功率的不同。如果不用电直的话,KV4000左右是比较好的选择。

能具体点吗?早想买你们的产品,可是在不懂,迟迟下不了手。

我的理解是:
    kv高,说明线圈粗,圈数少,转速高,扭矩小,耐大电流,功率大;
    kv低,说明线圈细,圈数多,转速低,扭矩大,适合小电流,功率小。
是这样吗?

网友:
50dollar  在 2004-12-30 09:17 PM 发表:

能具体点吗?早想买你们的产品,可是在不懂,迟迟下不了手。

我的理解是:
    kv高,说明线圈粗,圈数少,转速高,扭矩小,耐大电流,功率大;
    kv低,说明线圈细,圈数多,转速低,扭矩大,适合小电流, ...

好像不对.有些地方说反了
请各大高手说说

网友:
网上无美女  在 2004-12-28 08:39 AM 发表:

先确定你要用的桨,再通过飞机重量估计下需要的转速,在通过下面公式算下(我自己一直以这个方法)

(所需转速 * 2) / 使用电压 = 你所需KV值(这个KV是大概的,根据这个数值选择接近的马达就行)

算法是我 ...

不同的桨所需转速也不同,所以这条公式又怎能成立呢?大概只有一种桨符合这条公式吧?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12-31 01:28 AM 发表:

不同的桨所需转速也不同,所以这条公式又怎能成立呢?大概只有一种桨符合这条公式吧?

哥们,仔细看看啊,以前也有人这么反问我.就那么几句话,怎么不看全呢?还是我说的不明白?

我前面已经说了,先确定要使用的螺旋桨,再根据飞机重量估计此桨需要达到的转速啊.

公式里转速是根据桨来确定的,明白吗?

网友:
再细心思考了一下,现在明白了.就是不同的桨和电压要配合不同的KV值.
感谢美女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