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门好~~请问有100元左右的飞机遥控器吗??

楼主(2004-12-26):
你门好~~请问有100元左右的飞机遥控器吗??起码能控制   副翼,水平翼和方向陀把!

网友:
我比较遗憾的告诉你,据我所知没有!
但是你要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可以自己改造!

网友:
找C仔,好像有150的。

网友:
买个遥控车《四位的》  一个字拆之,不就。。。。。。

网友:
这个价钱买台翼龙的吧。但是那么差的“设备”要来干什么?用着能放心吗?

网友:
luyonghui  在 2004-12-26 19:46 发表:

买个遥控车《四位的》  一个字拆之,不就。。。。。。

多余出来的零部件和晶体管还可以卖钱哦

网友:
如果你不精通遥控设备,还是买个好的遥控器吧,否则是不值得自己做的.华迈的3通道遥控器150RMB,或者翼龙的4通遥控器.

网友:
翼龙的3通遥控器,有时可以遇到模友卖,不过不好用的。

网友:
DIY红外遥控器,就可以10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