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ESKY3D可以用MS700的碳桨!!!

楼主(2004-12-26):
就是这两种,一个是实心的,一个是空心的。我比较偏向于用实心的,因为惯量大,稳定。
我曾经在JABO上试过装CyberCopter的木桨,也是比原装桨更长的桨,飞行效果非常棒!但是由于当时要装斜垫片,很麻烦。现在ESKY3D出来了,非常好装,尺寸各方面都。

网友A:
可不可以上张图片看看。就是装上后的图片。

网友B:
实心炭浆是不是要比空心炭浆的飞行时间要短一些阿?
我试过,华科儿的炭浆不结实,碰到东西很容易就裂了或者断掉!

网友B:
stpuid兄台:我发现你的帖子几乎帖帖均是灌水帖啊,一点可读性都没有!

楼主:
实心桨和空心桨的桨形是一样的,但是要重一点,重量会影响飞行时间,但只重一点点,影响就不大了。它比空心的便宜很多,以前玩飞达的时候,那个塑料桨当时还要卖70元一对呢!你说到的不结实其实是碳桨的都有的特点,碳纤维这种材料就是这样特性,轻,有韧性,但扭曲度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断裂。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呵呵,就算是大油直用的碳桨也是这样!

楼主:
照片马上去拍……

楼主:
尾桨和大桨的距离正合适,不会发生碰撞。

网友A:
vidct
在 2004-12-26 12:02 PM 发表:
照片马上去拍……
版主就是版主啊,速度很快,赞一个。

网友C:
我在佳宝上加垫片用过,空心的,效果很好
还有所谓的实心炭浆确切的说是实心含炭塑料浆吧!

楼主:
严格来讲实心碳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有布格一样的碳桨,有点像ABS加碳再印黑色花纹的桨。这种桨我以前也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呵呵

网友:
碳纤桨有9.6g,而最新的泡沫桨只有8.4g,比碳纤桨结实,强度基本上和碳纤桨差不多,飞行效果和碳纤桨不相上下,而最主要的是他的价格比碳纤桨低了几层

网友B:
楼上的你说的泡沫浆是甚么啊,是不是你们公司出的那种“实心炭浆啊”?那里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