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可以用何种有刷电机?

楼主(2004-12-26):
如果亚拓不用无刷电机,那么用什么样的有刷行呢?是不是MS700的370电机也可以呢?配什么电调?

网友:
zj2001  在 2004-12-26 12:48 PM 发表:

如果亚拓不用无刷电机,那么用什么样的有刷行呢?是不是MS700的370电机也可以呢?配什么电调?

我也想知道   。。。。

网友:
试试SuperSPEED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