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买super ff9

楼主(2004-12-26):
为了飞好亚拓,今天终于狠心买了ff9!
过几天上照片.
ff6准备转让!

网友:
Super FF9有什么特点?

楼主:
货没到,听人说
FF9 SUPER版的主要变化是
把高频头改成T9Z一样的可以变频的
飞机的记忆数量由原来的8架增加到了12架
幽门和螺距曲线可以通过面板旋扭进行设定
陀螺仪增加了多感度调整
外观上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发射机上的绿灯改成蓝色的了

我觉得就是ff9加了些T9Z的功能.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4-12-26 at 16:35 ]

网友:
多钱?在哪里买的??

网友:
hyf  在 2004-12-26 04:33 PM 发表:

货没到,听人说
FF9 SUPER版的主要变化是
把高频头改成T9Z一样的可以变频的

你的意思是说不用买配对晶体,遥控器可以改变自身发射频率,能够遥控任何频率的飞机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功能可太好了,我知道好多我朋友飞机的频率,只要跟他们出去,偷偷在旁边改一下遥控器的频率然后捣乱,就可以看别人摔飞机了~~~~~~~爽啊~~~~~~~~~~是这个功能吗?

网友:
njhn  在 2004-12-26 05:25 PM 发表:

你的意思是说不用买配对晶体,遥控器可以改变自身发射频率,能够遥控任何频率的飞机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功能可太好了,我知道好多我朋友飞机的频率,只要跟他们出去,偷偷在旁边改一下遥控器的频率然后捣乱,就可 ...

这样你都能想出来.
那有S-FF9的不就可以一统天下啦..

网友:
对楼主的FF6有兴趣.不知楼主打算卖多少呢????????

网友:
stupid  在 2004-12-26 17:46 发表:

这样你都能想出来.
那有S-FF9的不就可以一统天下啦..

T9Z就是可以选择频率的
不过要接受机频率相符合
不过用T9Z的应该没这么缺德打飞机吧;)

网友:
那FF9Super可不可以选择频率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去买一台!

T9Z和FF9Super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哪位朋友可以讲讲

楼主:
应该可以选频率!
本来想买9XII(就是9x改进版),可是太贵!要39XX
ff9卖3100,superff9卖3300.相差不大.
而我现有很多设备都是F的,考虑再三,还是买superff9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4-12-26 at 22:43 ]

楼主:
vidct  在 2004-12-26 10:24 PM 发表:

那FF9Super可不可以选择频率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去买一台!

T9Z和FF9Super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哪位朋友可以讲讲

T9Z太贵!要1w左右
便宜的也有,就是别人从台湾进的2手货,3000左右.但多是旧款.
且没有质保,有的还是维修好后再卖的,所以不如买新的.

网友:
真的可以变频吗?楼主你有没有试过呢?

楼主:
stupid  在 2004-12-26 11:01 PM 发表:

真的可以变频吗?楼主你有没有试过呢?

货没到,所以不清楚,我也是听hyflj说的,
或者你到官方网站http://www.futaba-rc.com/radios/futk75.html看看
其中
"More than any other radio, the 9C Super addresses ......"好像介绍他的第一句就是说,可以改到任何频率(radio)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4-12-27 at 00:51 ]

网友:
hyf  在 2004-12-26 11:07 PM 发表:

货没到,所以不清楚,我也是听hyflj说的,
或者你到http://www.futaba-rc.com/radios/futk75.html看看

"More than any other radio, the 9C Super addresses ......"好像介绍他的第一句就是 ...

好的。如果是真的话看来我也要投入SFF9的怀抱咯。。期待你的图片哦。。

楼主:
看来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白老鼠
好也认了,坏也认了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4-12-26 at 23:19 ]

网友:
哈哈,我早就在用FF9 SUPER了,但能不能变频是看所配的高频头,现在配的还是TP的高频头,并不能变频的,你就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了,T9Z的变频高频头不能用在FF9 SUPER的,接口不一样,但有没新的高频头出,我就没听说了。

楼主:
xjw68  在 2004-12-27 01:36 AM 发表:

哈哈,我早就在用FF9 SUPER了,但能不能变频是看所配的高频头,现在配的还是TP的高频头,并不能变频的,你就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了,T9Z的变频高频头不能用在FF9 SUPER的,接口不一样,但有没新的高频头出,我就没听 ...

除此以外,其他功能好用吗????

网友:
这里有关于FF9和T9Z高频头的对比,供你参考。http://www.elemodel.com/news/Article/dzsb/200409/73.html

网友:
好用呀,FF9我没用过,没有对比,不清楚到低改变了多少,但好象菜单比FF9要多出一些选项,还有是可以顺滑曲线。

楼主:
"顺滑曲线"指的是油门曲线吧!!!
这挺好的,这样就不会输给9x的7点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