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难启动.怎么办?????

楼主(2004-12-27):
每次启动都要开大风门.  起动后过就会就息火....郁闷.....
风门开大了,大桨就会转.......谁告诉我怎么调啊,,,,,谢谢

网友:
副油針未調好吧

网友:
调整副油针~建议两个人调一个人给你把飞机高举过头顶你在旁边调~这样调的比较好~

楼主:
jr3810  在 2004-12-27 17:51 发表:

调整副油针~建议两个人调一个人给你把飞机高举过头顶你在旁边调~这样调的比较好~

如果那个人是我....一定不干..搞不好就是血的代价....

网友:
温州模王  在 2004-12-27 06:54 PM 发表:

如果那个人是我....一定不干..搞不好就是血的代价....

只要你会举  不会出危险 反而比上空调整要简单的多
具体办法: 让另位朋友给你举着飞机  把发射机用挂带挂到你的脖子上 另外一只手调整大油针  发射机NORMAL模式 螺距最大开到10度 发动机风门开到最大 油针调整到马力最大然后富油4格 OK了 如果再有问题那真是见了鬼了

网友:
设备的调整设置也很重要了  ATV  TH-CUT都要恰到好处

网友:
泉水  在 2004-12-27 19:34 发表:

只要你会举  不会出危险 反而比上空调整要简单的多
具体办法: 让另位朋友给你举着飞机  把发射机用挂带挂到你的脖子上 另外一只手调整大油针  发射机NORMAL模式 螺距最大开到10度 发动机风门开到最大 油针调整 ...

好有气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