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浇注的可能性【转贴】

楼主(2004-12-27):
砂模铸铝很简单,用杂铝试几次就能掌握,没多少说的。我开始就是用一大自行车铃盖在做饭的煤炉里化的铝,石墨坩埚是很久以后才在物资处理店买的。下面讲点经验。
选料:
宜选铸铝。铸铝含硅量高,又称硅铝合金,铸造性好、硬度高,但延展性稍差。废旧摩托发动机活塞和曲轴箱即是。注意和做玩具车模及其它压铸件的锌合金的区别。锌合金呈深灰色,比铝重3倍以上。
一般铝型材是硬铝或称压延铝,加热后如须经锻压等冷作硬化,否则强度不够。
熔化:
炉子不要太小。燃料以焦炭最好,块煤甚至煤球都行,勿用烟煤。坩埚烧红后先加少量原料,待熔化后再逐步加料,不要一开始就将碎原料块装满坩埚。铝易氧化,熔化后温度不必太高,铝液上可覆以木炭末,注意清理熔渣。
模型可以用木、塑料、石膏、粘土做,石膏模还可以用胶泥或蜡。有资料说用泡沫塑料做就不必从模子中取出,浇铸时模型就汽化,也不必考虑分型面,相当省事,没试过。
砂模:做两个模箱,尺寸比铸件各边大3~5公分,上下模箱要能定位。选好分型面,浇口要安排在高处。砂能成型即可,不必太湿。下箱填满砂后将模型压入一半并捣实,取出模型修整砂模后再放回,撒一薄层干砂,合上上模箱填实上模,分箱取出模型,清理砂型并剜出浇口再合模。
石膏模也要分上下模。模型表面和上下模分型面涂机油或肥皂水(不可用洗涤剂或洗衣粉)作脱模剂。浇铸前模具药加热到200~220度。
我只在石膏模里用离心法铸过锌合金,没铸过铝。壳型铸模(失蜡铸模)也没试过。
失蜡铸造是把蜡模浸在水玻璃溶液中取出,裹上石英砂和粘土末后,浸入氨水或氯化铵中硬化,反复多次。然后将硬化的模具在98度热水中熔去蜡,砂壳再焙烧到红热(850℃左右)。
配方:
1 石膏铸模:石膏65~70%,100~120目石英粉30~35%,加粉重40%的水搅拌,浇注后20分钟脱模, 150℃烘10小时。
2 蜡模:含蜂蜡40~50%的石蜡。也可完全用石蜡。
离心浇铸器是参考一本40年代物理实验教材的插图拼的,早拆了,书也丢了。其实就是一水平转臂,一头是模具,一头是配重,用弹簧驱动。转臂先以销子固定,浇铸后拔去销子,转臂即高速旋转。结构一定要牢固,不得站在转臂旋转平面内,否则出事将造成严重伤害!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
太专业了吧

楼主:
转贴一个模友的文章,没试过,不知道那位大大搞过这个玩意儿,我需要铸造一个YS63发动机顶盖

网友:
铝好像要700多度才能熔化,记不太清了我。
用泡沫做模的方法叫消失模铸造法,泡沫模会在注入铝水时被蒸发,所以这种方法确实不错。
过去我看过有人拿一拉罐化水给人做铝锅的,难点我认主要是熔炉的寻找和砂模的施工水平了。

网友:
这是我在5irc上的帖子,很高兴有人感兴趣。铝及其合金熔点600多度,温度过高氧化加剧,表面形成很多氧化铝熔渣,合金成分变化大,要注意控制。熔铝不能发红,否则就是温度过高了。
    用砂模是我读中学时搞的,那时班上同学都搞,倒些小玩意,常交流经验。动手试试很容易的。离心浇铸是后来的事,也很多年了。5irc我贴不上图,离心机结构我画好就贴上来。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2-27 at 13:29 ]

楼主:
好啊,好啊,贴上来^_^,期待中。。。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很考水平的哦

网友:
呵呵
我以前是专业做这个的
没这么简单的
砂模铸铝很容易出气泡和沙眼的
最好压力铸造

网友:
铝的浇注不好做的
铝的熔点大概是600多度

网友:
是的,不过我浇铸的东西都很小,顶多100克,浇坏了又从来,不是很费事。

楼主:
谁干 的???谁?? 太强了嘛 呵呵

网友:
我们也要有信心

网友:
wxyyz  在 2004-12-28 12:22 AM 发表:

是的,不过我浇铸的东西都很小,顶多100克,浇坏了又从来,不是很费事。

小东西倒是可以。。。嘿嘿嘿嘿。。。不算打击你的积极性罢。。。
呵呵呵呵

网友:
我们这里有石墨坩埚卖
就是有点贵
80、90多一个

网友:
60年代援越抗美,用打下来的美国飞机残核的铝片溶化铸造作纪念品,镕铝用的是食品罐头盒,加热用的是汽油喷灯,很好用,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从前面的帖子可以知道自己铸铝不难,铸好却不容易。各位要有思想准备,铸五六次才合格一次很正常,要反复操作试验积累经验。铝反复熔炼和长时加热,损耗和合金成分改变都很大,对于要求高的东西最好等技术熟练了再说。一般做桨罩或船用桨之类,砂模铸造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离心浇铸机的图是凭记忆画的,原书是用焊炬在耐火砖掏的熔池中直接熔化金属,用踏板通过拉线拔出止动销,靠扭簧使模具旋转。因为是用于贵金属,整个装置比较小。

当年我是用自行车前轮做的,没有扭簧,是用橡筋带(汽车内胎剪的那种)作动力,拉开绳套启动。因为车轴高于车圈平面,木条并不防碍模具旋转。浇铸时又在车圈上垫了两块木板,人站在上面。注意熔池有道墙:

看起来用电动机作旋转动力似乎不错,但实际上并不好。其实离心机并不需要连续旋转,更主要是自制的离心机须先注满熔池再旋转,而带配重的模具惯量不小,电动机从启动加速到最高转速的过程对仅仅数秒的浇铸影响不可忽视;反之弹簧或橡筋为动力则从开始就瞬间达到最高速然后下降,正符合浇铸的要求。
要得到高质量的铸件,金属模压力铸造最好。DIY压铸机有点幻想色彩,但压力铸造并非自己做不到。还是那本书上教了一个方法(那本书丢了,在太痛心了!):用一个装满湿粘土的罐子扣在熔池上,利用湿粘土接触灼热的熔池产生蒸气压力,湿粘土同时也是密封件。是否可以根据这个巧妙的原理设计DIY一个土压铸机呢?
城市里很少有煤炉了,用惯了燃气灶,未必生得着煤炉。那老外用的好像是液化气,我们应该能设法把燃气灶弄得能熔铝吧,谁来试试?不过厨房是女士的传统领地,任何将其改为铸造车间的企图必将遭遇太座的坚决抵抗,这大概是最大的困难。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2-29 at 15:42 ]

网友:
自制一个可在城市用的炉子

网友:
能做这个,干脆开厂算了!还飞什么摸型飞机?

楼主:
wxyyz  在 2004-12-29 02:40 PM 发表:

从前面的帖子可以知道自己铸铝不难,铸好却不容易。各位要有思想准备,铸五六次才合格一次很正常,要反复操作试验积累经验。铝反复熔炼和长时加热,损耗和合金成分改变都很大,对于要求高的东西最好等技术熟练了再 ...

谢谢传授这么宝贵的经验,不过我对这个离心装置的安全性提出置疑 这个装置似乎太不安全了,还有就是模具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比如船用浆的整个制作过程?我的YS63顶盖坏了,买不到!需要自制一个,要不2000元的发动机就浪费了

网友:
铸出来气孔也会很多,不很实用

网友(2005-02-28):
以前我也干过,不过用煮菜用的煤气灶来加热的话最多只能熔化锌,开再大的火也熔不了铝(铝的熔点:660度),所以我也没铸过铝

网友:
用液化气的话,在钢瓶上加个压力表,应该可以熔铝的

网友:
有人用电磁炉熔过铝吗?
主要问题应该是找一个合适的炉子
行的话又干净又方便

网友:
问一下
做铝合金门窗用的铝合金熔点是多少?
根据由两种金属混合形成的合金熔点要低于组成这种合金的两种金属中熔点最低的一种金属的特性,应该是铝合金的熔点低于纯铝的熔点
但是你烧烧看,纯铝是不是更容易熔化

网友:
这好啊。我正打算用铝铸造梅卡瓦的车体顶盖呢。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微波炉。
其实是用微波加热炭化硅做的小锅,好像是用磨刀石抠的。能把金属加热到800多度。
注意:要用防火转把微波炉内壁封起来。

网友:
铝的浇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除气与调质,除气是在铝液中用钟罩压入氯化锌{预先要加热干燥},调质是控制成份,因为加热时铝合金吸气很多,就这样浇会有气泡,化铝可以用天然气,不过得另做个炉子,就象前面的图,要保温才行

网友:
我去锻注铝合金件的工厂看过。他们的熔炉温度是600度。

网友:
炉子?晕,铜子门,本生灯嘛,100不到,1900度也烧的到,我正在研究石膏铸铝,模具似乎水泥也可以,硬度60以上的,应该可以反复使用出至少100个成品没问题。我是做手办的:)

网友:
楼上给个图看看哈

网友(2005-04-05):
详细说说吧
我也想制作船螺旋桨
这样搞可以不用焊了

网友A(2005-07-20):
随便找个瓷茶杯就行了,

网友B(2012-03-16):
 这坟挖的相当有水平

网友C:
熔铝比较容易!!

网友D:
真的要留位

网友E:
好像还要加盐,~~!

网友F:
一般业余铸造气孔超多,线切割切开后断面全是小气孔,如何铸造出密实纯净的铝才是难题,真空冶炼不知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