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飞Zagi

楼主(2004-12-27):
这是仿台湾披萨辉哥版Zagi瞎做的飞翼。
翼展:95cm
动力:CDROM无刷+GWS8040直驱桨
电池:Sony400mah12v

img]http://photo.5imx.com/up/0410/200412271116350.jpg

网友:
从照片看螺旋桨转速很低啊,如果照片的曝光时间是1/500S,则转速不高于4000rpm

楼主:
sunrise  在 2004-12-27 12:50 PM 发表:

从照片看螺旋桨转速很低啊,如果照片的曝光时间是1/500S,则转速不高于4000rpm

该飞翼升力大,不到半油门就可以飞得很稳,慢慢地飘。

电机实测最大转速7000多转,最大静拉力260~280克。电流没测,最大应该<3.2A

网友:
看样子没有用碳杆加强.多重?

网友:
sunrise  在 2004-12-27 12:50 PM 发表:

从照片看螺旋桨转速很低啊,如果照片的曝光时间是1/500S,则转速不高于4000rpm

你怎么算的?

网友:
那个桨降落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断哦??这么大的桨

网友:
很休闲啊~呵呵~

楼主:
haofeifei  在 2004-12-27 02:59 PM 发表:

看样子没有用碳杆加强.多重?

中间加一根2MM碳纤加强。手工不精,起飞重量253克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看不清楚,底面突出的竖条是什么样子,是用来降落用的吗,另外请问CD电机是DIY的吗,饶线和圈数是多少?

楼主:
模界  在 2004-12-27 07:38 PM 发表:

那个桨降落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断哦??这么大的桨

没事哦。降落时它可以飞很慢很慢,另外转子的轴没有固定住再加上土制桨保护器,至今我飞三十多个起落,从没有断过桨。因此,我飞它时经常就着地势掠地慢慢飞。

之所以选8040桨,是因为相对我试过手头的7035、6030等,8040桨拉力最大,而电流增加不多。400mah12v锂电可飞10~15分钟(动力+滑翔)

楼主:
haofeifei  在 2004-12-27 08:40 PM 发表:

做工不错,就是看不清楚,底面突出的竖条是什么样子,是用来降落用的吗,另外请问CD电机是DIY的吗,饶线和圈数是多少?

底面突出的是翼肋。电机是DIY的。定子直径24mm,线径0.45mm24圈、星形接法

网友:
让俺羡慕的是场地和天气。
北京这个鬼地方,现在已经巨冷了。

网友:
你用的啥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