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OLO PRO3D的变距结构和传统的相比,有何优缺点?

楼主(2004-12-27):
PICCOLO PRO3D的变距结构和传统的相比,有何优缺点?

网友A:
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最先进的倾斜盘控制方式是ccpm,120度的安排使得每个舵机都协同受力,减轻了舵机负担。且等边三角形控制更稳定更精确。
传统的控制是十子盘控制,十子盘侧飞的两个舵机是协同控制的,既每个舵机各受力一半(侧飞时),但前后舵机则完全由一个舵机控制。这种控制方式桨距变化时也是3个舵机同时推或拉。
piccolo pro的控制方式则和上述两种控制有不同,它的桨距控制是由单独一个舵机控制的,侧飞和前后和飞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