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在XP下装没问题,但在XP_sp2下装就不行,有谁能帮我?

楼主(2004-12-27):
G2在XP下装没问题,但在XP_sp2下装就不行。

Your vido card is not able to render 3D images. If you have a 3D card.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latest driver for the video card. If you need assistance.

The application was unable to start. Error '5432'. If this problem persists.please contact technical support.

运行后就出现了上面的英文,有谁能帮帮我?ATI 8500显卡

[ Last edited by 动感超人 on 2004-12-27 at 21:26 ]

网友:
上了4.1催化剂再出来这句话,在ccc选项中进行细致设置!
我想应该么!问题了

网友:
DirectX 9.0 安装了吗?

网友:
我明天要早起,你后续还遇到问题,最好能写详细点,呼呼去喽!

网友:
运行
C:\WINdows\system32\dxdiag.exe

测试一下d3d

楼主:
wtj7603  在 2004-12-27 09:58 PM 发表:

DirectX 9.0 安装了吗?

SP2本来就带DirectX 9.0,驱程是3。6

楼主:
realcool  在 2004-12-27 09:48 PM 发表:

上了4.1催化剂再出来这句话,在ccc选项中进行细致设置!
我想应该么!问题了

上了4.12了还是不行,在3D设置中单选Direct3D和OpenGL应选哪个?你说的CCC选项是什么?

楼主:
wtj7603  在 2004-12-27 10:04 PM 发表:

运行
C:\WINdows\system32\dxdiag.exe

测试一下d3d

测了,没问题。

[ Last edited by 动感超人 on 2004-12-28 at 14:30 ]

网友:
C:\Program Files\RealFlight\DX Examples\BillBoard.exe

测试G2的3D显示的,你能看见一个三维动画吗

[ Last edited by wtj7603 on 2004-12-27 at 23:50 ]

楼主:
wtj7603  在 2004-12-27 11:47 PM 发表:

C:\Program Files\RealFlight\DX Examples\BillBoard.exe

测试G2的3D显示的,你能看见一个三维动画吗

OK,没问题。真是靠,运行完这个东东就可以玩G2了。

[ Last edited by 动感超人 on 2004-12-28 at 2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