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80的电调,电流最大只能到50A。怎么提高阿

楼主(2004-12-28):
输入电压最大24V ,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突破这个限制,而又不烧电路呢

网友A:
工作电流是根据你的负载和电池放电性决定的,如果你确定电池可以达到50A以上的放电能力,那就需要加大负载了。
加负载可以换大桨和加电压,如果电压和桨都不宜更换(例如大电直),就可以通过改变齿轮比例来达到这一目的。

网友B:
斑竹说的对

网友C:
电调最大电流决定于功率元件和保护电路,工作电流决定于负载

网友D: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怎样可以让phoenix-80的电调可用在大于50A的地方哦,即让phoenix-80电调的功率管和保护电路可通过50A以上的电流,输入电压可超过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