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动机的转速由什么决定阿

楼主(2004-12-28):
电流,频率,电压。

网友:
和频率无关
除非你指的是电机旋转的频率

网友:
没什么可讨论的,就是电压啊.频率是极间的换项频率吗?

网友:
看电压的大小

楼主:
难道极间转换频率高,不能提高速度码。

网友:
电压决定电流!电流决定速度!

网友:
电压 x KV值 x 效率

网友:
无刷电机的速度是根据加在三个线圈上的旋转电压来改变速度的,也就是说当加到三个级上面的频率越高,转速就越快,但速度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到一定速度,电机就会失步,也就是说频率增加而转速不能再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效率就会大大降低,所以每个无刷电机都有个最高转速,电压和电流的增加可以让电机的负载能力强点,但是在不损害电机和控制器的情况下。

网友:
许建伟  在 2004-12-30 09:40 PM 发表:

电压决定电流!电流决定速度!

主要是负载决定电流

网友:
最好请厂家和商家提供电机的扭矩转速电压电流综合曲线图,这样更有利于玩家使用。
一般的有刷电机都可以找到,唯独无耍电机难找到。

网友:
其实简单的说无刷电机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相电机,只是这个无刷电机的定子或是转子用磁铁代替了三相电机的感应线圈,三相电机可以通过改变加在他三个绕组上的旋转电压来改变速度,也就是改变频率来改变速度,无刷电机也是一样的,同过改变加在三个绕组上的旋转电压(频率)来改变速度,三个绕组的电压相差120度。

网友:
正经是看不懂。

网友:
mangrove  在 2005-1-16 07:43 PM 发表:

无刷电机的速度是根据加在三个线圈上的旋转电压来改变速度的,也就是说当加到三个级上面的频率越高,转速就越快,但速度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到一定速度,电机就会失步,也就是说频率增加而转速不能再增加的时候, ...

赞同!同我想的一样!!!

网友:
mangrove  在 2005-1-17 04:37 PM 发表:

其实简单的说无刷电机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相电机,只是这个无刷电机的定子或是转子用磁铁代替了三相电机的感应线圈,三相电机可以通过改变加在他三个绕组上的旋转电压来改变速度,也就是改变频率来改变速度,无刷电机 ...

说得有理,我做电工,维修过三相电机,当然那是以前的事。

网友(2005-03-18):
14楼兄弟:无刷电机不会失步(理论上);原因简单:电调电路先判断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然后才决定对相应的线圈通电,所以不会有失步现象;咱们说的失步会在启动阶段出现(无感应器无刷电机),无感应器调速器的工作步骤:首先MCU控制电路输出三相电(与三相工电一样),无刷电机工作在同步电机状态;待无刷电机达到一定转速时MCU开始相位判断,然后开始根据相位确定给那几相线圈通电,这才是真正的无刷电机状态!如果负载太大,使无刷电机的转速下降到一定的范围后,判相电路无法正确判定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MCU就进入保护状态或重新进入启动状态(同步电机状态),如果负载不减,电机的转速太低,MCU永远脱离不了启动状态,电机的打嗝和乱抖机是这样出来的!

  同样,大部分的海模和车模电机的负载曲线都不是很平滑的,启动频繁,还要反转,所以在车模和海模上使用的无刷电机绝大部分都是有感无刷电机,其工作原理更接近于有刷电机:不管是从静止状态启动,还是低速再启动和反转,MCU(或逻辑电路)都只判断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决定对那些相位的线圈通电,绝对不会出现无感电机的启动状态;说穿了:有感无刷电机只是用电子电路取代了有刷电机的电刷和换相器!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有感无刷电机!价钱便宜!性能一流(绝对超过无感无刷电机)!
想玩玩高性能的电机机吗?最好的选择: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
电压是定值下频率决定速度,频率是定值下电压决定速度,频率决定阻抗大小,所以电流大小跟频率和电压有关。

网友:
KV就是每福特的转速,当然和电压有关系了,不过电机总归和电压有关系的,呵呵

网友:
电压+电机的KV决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