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平衡翼杆(碳纤维杆)折了,请问到哪能买到替代品(鱼杆不合适,一头大一头小

楼主(2004-12-28):
如题,请问这种碳纤维杆除了咱们模型上用,还用在什么地方?我好去买替代品呀。。。

在5imx上买太麻烦了。。。而且比较贵哦。。。

网友:
是有点爱变形。但比较轻。不撞的话是变不了形的。自行车辐条是多大的。我买的粗了点没用。谢谢你报个型号我。下次搞几根。

网友:
空心刚针没有自行车辐条来得结实,14号的容易变形的

网友:
告诉大家。我的不到1元钱。用打毛线的空心钢针。14号的25厘米长的那种。

网友:
你一说用手磨我想起个东西,大家玩过模型吗?高达模型装完以后剩下的塑料废物板都是由小细塑料棍构成的,粗细跟平衡杆也差不多,用刻刀修一下应该可以用~~~~~~~~~

网友:
昨晚自己用透明压克力板手工磨了一套水晶平衡翼,自我感觉不错,哪天借个相机上图。
也打算用自行车辐条

网友:
还可以调双桨?有什么机构么?
不会是直接用钳子弯吧?
就是直接弯,不一定要用钳子!

网友:
我觉得拿竹子自己削一下就可以,有任性,还便宜~~~~~~~

网友:
可以用雨伞上的伞骨,要细一点

网友:
400907wyc  在 2004-12-28 02:47 PM 发表:

我也用自行车辐条,很好用,尤其是调双桨,方便极了。

还可以调双桨?有什么机构么?
不会是直接用钳子弯吧?

网友:
我也用自行车辐条,很好用,尤其是调双桨,方便极了。

网友:
对!我也用自行车辐条,很好用,闲重就截短点用!

网友:
有各种尺寸的啊,我一直用很好啊.重好稳啊.

楼主:
车条我试过了,太粗太沉啊。。。

网友:
自行车轮子钢丝

楼主:
哦。。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
用合适的细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