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的问题

楼主(2004-12-28):
我的RD6000我又检查了一下 我发现发射部分是完好的。但是前端的控制部分没有工作电压。是否是前端控制部分那里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有可能是那个地方的问题 谢谢

网友:
用不了了?是不是哪个地方烧了?

楼主:
我仔细看过没有任何烧的痕迹。现在就是发射机没信号

网友:
我的RD6000 9.8V一下就没有发射了。为什么啊?

楼主:
电池接反了?

网友:
heshang  在 2004-12-30 16:52 发表:

电池接反了?

呵呵有可能的

网友:
大概是一只三端稳压78L09坏了。外观和普通三极管一样的封装。位置在电源开关后面的电路板上中间偏右上角的地方。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1-2 at 03:16 ]

网友:
rd6000什么都好。就是最容易出问题!我都见过若干台了。咳!!SANWA呀SANWA,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呀!!

网友:
天使在哭泣  在 2005-1-2 09:51 发表:

rd6000什么都好。就是最容易出问题!我都见过若干台了。咳!!SANWA呀SANWA,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呀!!

哪一个误操作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请指教

网友:
哦!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说SANWA设计的RD6000功能,操作等都是其他同当次6同不可比的!但是就是老出现问题!而且都是发射机调整正常,就是没有信号。所以我说他们就败在产品质量上了!

楼主:
gxlzhdx  在 2005-1-2 02:07 AM 发表:

大概是一只三端稳压78L09坏了。外观和普通三极管一样的封装。位置在电源开关后面的电路板上中间偏右上角的地方。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上张图来,我来跟你分析.

还有,你先测一下进入控制部分的二极管有没问题.电流是多少?

楼主:
模型猫  在 2005-1-6 10:07 AM 发表:

上张图来,我来跟你分析.

还有,你先测一下进入控制部分的二极管有没问题.电流是多少?

谢谢博士哦!这几天出差。回家后按你的办法试试!

网友:
辉辉可以修的。

网友:
gxlzhdx  在 2005-1-2 02:07 AM 发表:

大概是一只三端稳压78L09坏了。外观和普通三极管一样的封装。位置在电源开关后面的电路板上中间偏右上角的地方。

同意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