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电烙铁里的电阻丝(1m)接在12V 400mA的家用变压 ...
请问我用电烙铁里的电阻丝(1m)接在12V 400mA的家用变压器上为什么电阻丝一点都不热?

楼主(2004-12-28):
如题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原因:电阻丝长了,你试试只用10cm,一般会感到热了,要是只有1~2cm应该会发红(小心烧变压器哦!)

楼主:
要是用1000W的电炉丝,是不是两端直接接220V电就行呢??

网友B:
没有必要用1000W的,只要用150W左右的就行了,不能全要,一般要10CM左右就行,我用的是学生电源接的,带调压的交直流两用电源。要是调温度可以调电压,也可以调电阻丝的长度。

楼主:
学生电源 是什么?

网友C:
12V 电烙铁吗?还是220V的?一般是要求电流大些才能发红的.

楼主:
220v的电烙铁..

网友D:
mmodem
在 2004-12-28 04:04 PM 发表:
如题
谢谢。。
复习一下儿“欧姆定律”I=U/R;W=U*I

网友E:
电流太小。复习一下儿“欧姆定律”I=U/R;W=U*I。

网友F:
发热主要决定于电流,另外你的电源也有些小

楼主:
12v 1A 20cm 长的细丝, 终于有点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