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后电机一直是最高速度,无法收油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12-28):
翼龙机,辉盛的六通接收机+辉盛的9克舵机+翼龙的电调,发射机用的是雷鸟的,接通电源后舵机正常动作,但按下软启动开关后,电机始终处于全速状态,收油门没用,但舵机动作没问题。如果关闭发射机的话,电机会停车,开发射机后又是最大,这是怎么回事?接线是按照FUTABA的连接方式,用了三个通道,即2为升降、3为油门、4为左右,电调和接收机、舵机都是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是我接线错了吗?

网友:
你用雷鸟的发射机时,第一通道才是油门通道,雷鸟的发射机相对FUTABA的发射机来说,是第一和第三通道互换了

楼主:
pz197361  在 2004-12-28 08:51 PM 发表:

你用雷鸟的发射机时,第一通道才是油门通道,雷鸟的发射机相对FUTABA的发射机来说,是第一和第三通道互换了

谢谢,已经解决了,如你所说,一换过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