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 做这样的种避震

楼主(2004-12-28):
用磁铁 同性相斥的原理
最近跟一个教车工的老师学习中
准备和他一起做个 避震器看看 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磁铁 就是害虫那买的N48

网友A:
磁铁如何固定? 摩擦力如何减到最低?
有难度吧?

楼主:
听我师傅说 不算难的
固定磁铁还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滑动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我以前也想过用钕铁硼做避震器,要是用在模型上还可以,如果用在真车上那成本就高了。大块的钕铁硼很贵。
只用两块磁钢做行程很短,想要得到较长的行程就可以用多块磁钢叠加起来。

网友C:
没听说过。

网友D:
可参考音响用的磁悬浮避震板。

网友E:
要用环形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