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JR-381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12-29):
如何区分JR-3810遥控器是不是ADT,是不是直升机版,有什么特点?谢谢!下图是不是ADT的?

网友:
右下角会表明地

网友:
哦你说地是a板和h板吧?

网友:
那要看外包装了

网友:
从上图看你的3810是ADT通用版,但具体可以在系统功能菜单选择模型中看到是不是通用版本。

楼主:
如何从上图看的出3810是ADT通用版,或不是通用版本。

网友:
我比较了一下好像看起来都一样嘛

关注一下怎么分辨!

网友:
model40  在 2004-12-29 12:32 发表:

如何从上图看的出3810是ADT通用版,或不是通用版本。

主要看四个通道的微调,从上图看油门微调是机械的。与其它的微调不一样。是不是通用的,只能看系统菜单能否有直机、飞机、滑翔机可共选择。

网友:
油门杆的行程不一样,A的短H的长

网友:
请问各位DX哪里可买到3810的晶振?

网友:
JR的东西是难分..我的MAX66都不知道有几个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