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22#a的遥控器

楼主(2004-12-29):
有人用过22#a的原装
遥控器
吗?能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才买了一架,样子还行
请问能不能把遥控器操作手册贴出来,我的包装箱里没有
还有就是接收机
可以改成普通遥控器吗?不只是ccpm.
另模拟器线要什么样的,最好有电路图或哪有有卖

网友B:
以后的可以用于CCPM模式和普通模式。现在的只能用于CCPM模式。
#22A的飞机目前不配模拟器。

网友A:
有没遥控器使用手册啊,谢谢啊
现在遥控器以后能不能改成普通的啊?

网友C:
请问上面的图是哪份说明书的第4页呀?
只有一份装配说明书,没有操作说明书,很不方便呀.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