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比ABS桨效果好的原因

楼主(2004-12-29):
比较一下长度,是不一样的
木桨比ABS桨长一点,呵呵

网友:
木桨和ABS桨的性能好坏并不是因为长度的关系
当然由于桨的长度长了
相当于翼面积增大
自然就稳定了
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因为直机的大桨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产生扭曲变形
当你飞3D的时候
由于油门基本设置都在60%以上
当你桨距剧烈变化时
由于桨的硬度不够
就容易打到尾管
发生空中解体的情况

而木桨的硬度要比ABS的桨高
相对的就不容易产生变形
自然就不容易打到尾管了

在飞大的油直时
木桨是最基本的
如果要做剧烈的3D翻滚动作
我们都是用碳钎或玻钎的大桨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4-12-29 at 17:29 ]

网友:
那么请问:浆的宽度和长度,在不考虑重量的情况下,是不是越宽\越长就越稳定呢?我自己按照亚拓的木浆规格做成了一付,飞起来和原配木浆一样.我是不是可以再做长点?做宽点呢?

楼主:
太宽了不好,马达的负载会增加,阻力会增加。在产生同样升力前提下,宽桨的转速更低,机器稳定性下降。所以我觉得窄一点更好,转速可以增加,稳定性上升。国外很多人是用超高速桨,这种桨的螺距不大,但转速要求很高,对旋翼头精度要求也很高,多采用金属旋翼头。转速在3000RPM以上!

网友(2005-07-30):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关键的在于ABS桨惯性和木桨不一样。造成ABS在周期变距时会错位以及不够灵活。其实ABS桨飞悬停反而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