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聚合物电池充电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4-12-29):
请问1:  11.1V的聚合物电池组怎么充?
请问2:  如过是分开充,是不是每次使用都要现把它串连起来?
请问3:  3.7V和3.6V的聚合物电池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请问4:  用什么充电器充电?用手机的蛤蟆充可以吗?

我有一个SPEED EX-15 pro 充电器如下图,但它只能冲7.4V的聚合物电池组,郁闷哦,救就我吧!!!

小弟电动刚入门,请各为大侠指教小弟。

[ Last edited by 为电痴狂 on 2004-12-30 at 02:48 ]

网友:
我也先问

尤其是四

网友:
顶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为电痴狂  在 2004-12-29 09:43 PM 发表:

请问1:  11.1V的聚合物电池组怎么充?
请问2:  如过是分开充,是不是每次使用都要现把它串连起来?
请问3:  3.7V和3.6V的聚合物电池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
请问4:  用什么充电器充电?用手机的蛤蟆充可以吗 ...

1:一般情况可以直接充,但建议分开每节单独充电,在充之前建议先放电(前提用专业充电器)
2:你可以在电池组的每一脚引出连线专门应付平衡充电用。
3:3.7V是锂聚合物电池的标称电压;3.6V是锂离子电池的标称电压。
4:如果是聚合物电池建议用专业充电器,用手机的锂电充电器都可以,不过要计算充电的时间和最高充电电压,聚合物不超过4.2V;锂离子不超过4.1V。

楼主:
这个聚合物怎么是3.6V的呢?请看如下连接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1265

网友:
那你有怀疑就要问一下东明是否有标错了。

楼主:
希望各老大来个详细点的指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

网友:
supercat  在 2004-12-30 17:00 发表:

1:一般情况可以直接充,但建议分开每节单独充电,在充之前建议先放电(前提用专业充电器)
2:你可以在电池组的每一脚引出连线专门应付平衡充电用。
3:3.7V是锂聚合物电池的标称电压;3.6V是锂离子电池的标称 ...

建议不要使用手机充电器,手机充电器其实就是一个简易开关电源加上一片LM324电压比较器组成的恒压充电器,按照国家电信用手机俩电池标准是不允许使用这种充电器对锂电池充电的。有一定电子技术基础的玩友可以自制锂电池充电器,建议使用MAX1811芯片设计专用充电器,3.6V/3.7V可调,电流100mA/500mA可调,设计很简单,但是MAX1811是贴片元件,需要刻板子

网友:
我觉得自己动得的东西实在太少。这个什么双运放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