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之后....

楼主(2004-12-29):
翼龙空难之后
舵机
里的连在
电机
上的靠下面的那个齿轮掉齿了!!
没办法买了两个gws的花了200大圆 5555.....
舵机容易坏么?
有办法修么?好象买不到单个的齿轮啊!能diy么?
能不能把那个钢丝换成线呢?
两根分别连在相对的摇臂上,接在尾翼和垂尾的两侧....

网友A:
齿轮有呀,不贵的.

楼主:
哦?
多少米?哪里买啊?>

网友B:
petpig
在 2004-12-29 11:49 PM 发表:
哦?
多少米?哪里买啊?>
是呀,哪里有?多少米?

网友C:
在5imx商城里面看看有没有

网友D:
用两条线的叫软式操纵(不是软轴),特点是轻,虚位小。

楼主:
这样改 可以么? 我是新手

网友D:
管他新手老手,关键是动手。不行就再改嘛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2-30 at 2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