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G02陀螺仪的接线。。。

楼主(2004-12-30):
PG02有红色和黑色两个接头,其中黑色接头与接收机的尾舵口连接,
那么红色接头应怎样连接??有什么用处??

网友A(2005-02-05):
舵机接陀螺上(有一个直接插口)红的一般接第5通道(其他通道随便你)作用是:02是双感度的,可以分别调整感度1和2,可以用红的那个接一个通道来切换,黑的是接4也就是尾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