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救命,

楼主(2004-12-30):
9 x 到了,不会用,一看接收机,不会接
舵机
,
陀螺仪
pg-03和电调,请各位救命,介绍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没说明书吗?

网友B:
去下载说明书先!

网友C:
JR 接收机应该是第一通接电调,第二通接副翼,第三通升降舵,第四通接陀螺仪再接方向舵舵机

楼主:
第5接总距(攻角),谢谢

网友C:
应该是aux1也就是第六个插口接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