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上那个带接头的是什么线??

楼主(2004-12-30):
凤凰电调上除了两根电源输入线和三根电源输出线外,
还有一根带接头的线,应该是接入接入机用作调速的吧?
那么可果想通过电调的BEC功能向接收机供电,具体应怎样做??

网友A:
晕,除了电机以外,接法和有刷一样,同样有bec电路,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就行了,接收机不需要另外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