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最适合航线的小电直。

楼主(2004-12-30):
也就是飞航线最稳的小电直是PICCOLO,ZOOM ,亚脱,MS,CC,雷鸟,JIABAO,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说的是航线不是悬停,小LAMA好象航线并不太流畅。

网友:
我只飞过JABO,觉得换上PE桨在无风时也可以飞出较令人满意的航线,比如飞圆角矩形时可以做到高度速比较恒定,直线段姿势不偏不倚(或略带点低头),转角时倾斜摆尾干脆圆滑,回到直线段马上恢复端正姿势,有一种活跃爽快的感觉。相对要比飞圆周航线要难一点,看得要紧一点,指头动作要多一点、准确一点,果断一点。据说有风时油机稳定得不是小电直可以相提并论,但它干的又是如何的令人赏心悦目呢?很想现场看一看。我想速度航行中的直升机的表现与是否CP不会有关系,或许更取决于分量。当然,小JABO从静向动快速调整时的表现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很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越大越重的机子航线就越稳咯

楼主:
那450最大最重他就最稳哦

楼主:
没人来说话呀

网友:
也不是这么说,旋翼及其控制系统还有许特性,比如长的大桨支撑面阔,有受风影响大或小的翼形,更攻角改变时压(升)力中心变化小的翼型,有的大桨压力中心与重心相差很远,大桨本身有轻有重,刚性如何,是否装于万向架上,上反角有多大,转速的快慢,稳定翼的惯性程度和控制作用有多大,桨距的控制方式如何,连接是否精密,主轴的长短,动力供给是否平稳,装了什么样的尾翼等许多我听说过的,更有许多我没有听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