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于KV值的重大疑问

楼主(2004-12-31):
"KV值表示电压每升高1伏,转速增加的数值"
那么:1.究竟是表示无负载时,电压每升高1伏,转速增加的数值?
     2.还是无论加多大负载,电压每升高1伏,转速都增加相同的数值?

似乎1和2都不对啊?
请各大高手答疑

网友:
想知道,顶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当然是空载了~~如果带负载还这么猛,那就是超级马达了!~~嘿嘿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不过实际意义上的空载是不存在的,轴承摩擦有阻力,还磁铁产生的阻力.所以实际上不可能测出准确的空载时的KV值吧?

网友:
KV值的提法本来就有问题!
任何一个电机,由于铁心和磁钢磁强度一定,基本上它的功率范围就已经定了,不管咱们怎么改,不外夫改改线径,匝数,好一点的换换磁钢;谁都无法大范围的加大功率!
提高电压只在一定的小范围可以提高输出功率,除非你想降低效率多烧几只电机;
还是那个问题:干吗这些卖无刷电机的商家都不提供电机的数据曲线图?有问题吧?????!!

楼主:
我也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