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亚拓11.1V1900mmAh充电问题

楼主(2004-12-31):
用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给亚拓1900mmAh锂电充电,想用平衡方式充电,不知行不行?亚托锂电充电口是四根引出线,估计是3.7V(4.2V)并连方式(没测量),而S400是串联方式充电11.1V(12.6V)。请指教!

网友:
baiming  在 2004-12-31 07:53 发表:

用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给亚拓1900mmAh锂电充电,想用平衡方式充电,不知行不行?亚托锂电充电口是四根引出线,估计是3.7V(4.2V)并连方式(没测量),而S400是串联方式充电11.1V(12.6V)。请指教!

不是不用能, 但建議去搞個 分充充電器 來充吧.
鋰電的費用是最最昂貴的, 分充比較保護電池, 這個投資是一定要作的.

楼主:
A.K.E CoolDazzle S400锂电充电器带平衡借口接口